在做项目或工程时,如何有效提高方案讨论质量?---[请教]

楼主(2007-04-12):
  各位网友好!

  今天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完成一个项目或者工程),

然后有这样一群人,具备完成工程的能力.这个工程或者项目需要你用创新思想来完成.

***********************************************************

# ? o

问题如下:

1 ]) O0 x* r j+ D- @

   1如何来组织好这个团体,什么样的组织是最有战斗力的?

   2假设团体具有很强的能力,完成一个创新性的项目时遇到了讨论效果不佳等情况(这将影响项目的质量)时,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3如何从全局把握好这个项目?有那些方面是需要注意的并且有什么方式方法(指管理)来解决工程中的问题?

***************************************************************

 以上问题是我个人想的,定有不完善的地方,望给予指正为谢.最后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提出自己在做工程中的所得所失,以求共同进步!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有些宏大,难以细说,针对几个问题,浅析如下:

1如何来组织好这个团体,什么样的组织是最有战斗力的?

你必须熟悉你要干的项目的全部内容细节,有一大帮以前干过活的哥们,你了解他们,知道谁能干什么,另外有足够发的薪水。

2假设团体具有很强的能力,完成一个创新性的项目时遇到了讨论效果不佳等情况(这将影响项目的质量)时,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假如你有干活的能力,你一定干过许多活,见过场面,当然可以解决问题。问题也自然在你能控制的范围以内,让你设计航母,当然不行,也不会接这活。经过考虑接下的活一定能干。有些东西要讨论,有些不用,有定式的东西很多。

3如何从全局把握好这个项目?有那些方面是需要注意的并且有什么方式方法(指管理)来解决工程中的问题?

每个工程都不同,手上的资料要多,什么方面都有,自然可以解决问题,fficeffice" />

你明白,别人当然听你的,因为你发薪水。明白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大家团结,雇能人别怕多给薪水。世界上都这么做,当然我们也行。

搞施工的时候,你明白,你下面有能人,假如你自己再能干活,谁敢耍猴。

网友:

1如何来组织好这个团体,什么样的组织是最有战斗力的?

首先,做项目分析,根据项目的难易程度与团队人员的能力高低进行合理的搭配分工。保证均衡的力量;

2假设团体具有很强的能力,完成一个创新性的项目时遇到了讨论效果不佳等情况(这将影响项目的质量)时,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如果需要采用头脑风暴的方式才可以有结果的情况下,首要的条件是你必须对这个项目有独到的见解和处理方法,还有随机应变的能力都要具备,还要有团结大家的能力,善于总结的能力;

3如何从全局把握好这个项目?有那些方面是需要注意的并且有什么方式方法(指管理)来解决工程中的问题?

想把握全局,你就一定对这个项目做好充分准备,包括对整个项目所要涉及的相关资料和信息等,都要有所准备,在这个项目过程里,要时刻注意保持团队精神。群众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楼主:

首先感谢归隐的SR71 前辈和扶摇直上九万里前辈的热心回答,让这些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有了一个认识.我不是搞管理的,而是身在一个"项目"中而苦苦为之拼搏的一员.把这些平时思考的问题提出来,达到交流的目的.
其次,我想再次请教一下归隐的SR71 前辈所指的"有些东西要讨论,有些不用,有定式的东西很多"其中 "有定式的东西"是指什么?我理解是完成一个工程或者项目的程序,而这个程序不可变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望能解惑为谢.
最后要请教一下扶摇直上九万里前辈所指的"项目分析"平时有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项目的难易程度?

网友:

雪狼阁下:
其中 "有定式的东西"是指什么

有定式的东西是指:比如你设计一个摩托车发动机的总装线,这种东西在世界上都差不多,有固定的模式,不过是工位有些不同,你对一种模式非常熟悉,再干几个都能干,
再比如一个50万吨的轧钢厂,模式基本固定,做布置的时候只不过是三跨的摆法问题。

做工程,一定要对你要干的东西特熟悉,水、电、风、气都知道。这样心里就不虚,就敢跟人家斗,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地对:“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确是这样,但先要有实力。

楼主:

这两天没能上网,看到 归隐的SR71 前辈的回答.心里很高兴的,真的感谢了.

网友:

两位大侠说得都很好,特别是归侠“你必须熟悉你要干的项目的全部内容细节”。
以型钢精整线的设计为例,在锯切设备前要安置切头挡板、压板、切尾挡板,一定要考虑好各设备在生产中的作用,相互之间如何衔接,切掉的头尾如何处理,操作台放置在哪个位置,是否影响操作工(电纽工)的视线,甚至要考虑操作开关哪些用按纽,哪些用脚踏开关,安放的位置是否人性化等,否则生产很难顺行。

网友(2018-06-21):
有没有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