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6140车床的换向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07-04-12):
车床CA6140的换向齿轮轴为什么要 用悬臂结构,那轴岂不是承受很大的弯矩?请各位高手指教。

附:CA6140传动系统图

网友:

高速级扭矩较小,承受的弯矩弯矩自然也不太大.

网友(2007-07-23):

你从图纸上看到的是展开图,实际上7轴上的齿轮是夹在1轴和2轴的齿轮中间的,它只传递扭矩。

网友:

3楼说得很对,它只传递扭矩,几乎没有弯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