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伺服和比例控制”的基本知识---[请教]

楼主(2007-04-12):
各位液压同仁:

 Q

       大家好!我现在涉及到液压控制的问题,要求我去搞液压伺服和比例控制,但我以前只是学过《液压与气压传动》,现在要做液压伺服和比例控制方面的工作,觉得无从下手。我现在看李洪人的《液压控制系统》,里面的好多公式突然就跳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来的?我现在觉得好迷茫,觉得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现在也想搞液压伺服和比例控制方面,请各位提供意见。我要看什么书好一点呢?有什么好的书,请推荐。我想现在了解其基本原理,然后才能做实验。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Re: “液压伺服和比例控制”的基本知识,如何学?

有《液压伺服与比例控制系统》书卖的,不知你在哪,在北京图书大厦可以买的得到。你最好先看两个实际的伺服比例系统再看书本,你能事半功倍。

网友:
Re: “液压伺服和比例控制”的基本知识,如何学?

社区里边有液压伺服控制系统和实用电液比例控制技术的书籍可下载,要学好这方面的东西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控制理论基础,需要提前在这方面加强以下,另外特别注重控制器的选择和设计。有问题可进一步在社区交流讨论

楼主:
Re: “液压伺服和比例控制”的基本知识,如何学?

谢谢各位,我以前学过‘经典控制理论’,学过‘线性系统’,液压的话只是学过《液压与气压传动》。我现在在广州。请问一下:液压伺服控制,是知道其原理,然后再知道怎么选择就行吗?但是如果想建模的话,请问怎么办?请大家把那些书名告诉我,好吗?谢谢。还有这个学习的过程。

网友:
Re: “液压伺服和比例控制”的基本知识,如何学?

液压比例与伺服技术涉及到高等代数,复变函数,物理,流体力学,还有控制理论。你如果经典控制理论和线性系统学得好,再把上述的流体力学,物理学好了,看液压控制系统这本书应该很轻松。搞液压伺服控制要比搞常规的液压传动系统复杂的多,不但要知道原理还要通过计算和图表来确定系统的动态性能是否满足稳,快,准的要求。而普通的传动系统不用进行动态性能分析。你可以看看关景泰的《机电液控制技术》,刘长年的《液压伺服系统设计》张利平的《液压控制系统设计》还有新版机械设计手册第四卷都有很多的建模,分析设计实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2007-12-26):
还有《新编实用比例技术》

网友:
楼主能否具体说一下你搞的液压伺服和比例控制是指的哪一块。
系统还是元件?
系统是哪方面的系统?元件是何种元件?
我也搞这个的,以后有什么类似的问题可以互相讨论。

网友:
        骆驼草大侠说的极是,如果基础课(高等数学、工程数学、电工、电子技术、自动控制理论、流体力学等)没学好,那么看液压伺服和比例控制系统方面的书是很困难的,液压伺服和比例控制与电气控制联系得很紧,说到底,液压伺服比例控制与电气控制在理论本质上是一样的,液压伺服比例控制理论性的东西很多很难,理论实践并重,比常规液压传动系统复杂的多。
     对于像俺这种本来在学校学得就不好,工作十多年搞的只是机械设计和常规液压传动系统,没设计过严格意义上的液压伺服比例控制系统,学校学到的本来就不多的控制理论大多数又还给了老师,再拣起来还真得费一番工夫。

网友(2009-04-02):
正在学伺服控制,感觉现在控制理论学好了,有专业基础就比较轻松了。

网友:
吴根茂《新编实用电液比例技术》对你会有帮助

网友(2009-06-26):
俺也是啊!呵呵!慢慢学习吧……

网友:
可能下半年的时候要做这个  不知道入门做点简单的容易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