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式回路柱塞泵产品样本--液压兔子请进

楼主(2007-04-12):
你的那张照片上,主泵是个双向闭式回路柱塞泵,应该是vickers的,先附上三种规格的产品样本,希望能有你需要的。

 f

辅泵是给闭式回路补油的,同时还供压力油给主泵的控制回路,还对油品进行过滤。

调压就在那一堆溢流阀处进行。

但是parker的泵,冷却油不参与主泵的控制。

网友:

现在的泵做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有点象小液压站,多看看,长长见识,泵是最重要的液压部件,多传些资料交流,对大家都有好处,我是大卫你能自我介绍一下吗,那种泵你那儿有吗?以后有不懂的还请多指教!不懂没关系,说出来让大家教,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只要大家齐努力,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不要老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没用!要齐努力!加油啊!

楼主:

昨天很晚了才看到这个图,又忙乎下载泵的产品样本,没仔细分析回路。今天又看了一遍,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回路如果和实物完全一致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隐患,现说出我的推测,仅供参考。fficeffice" />

先说调压原理,主泵的排量是受先导伺服阀(也可能是比例阀)控制的,系统里应该有个压力传感器反馈给计算机,闭环控制设定系统压力,该压力应该是ffice:smarttags" />180公斤左右(或者系统压力设定成200公斤,溢流阀组设定成220公斤)。系统压力溢流阀组的作用是作为主泵的安全阀,否则高压溢流发热量会很大的。

溢流阀组的工作原理。如图所示,假定上回路高压,在压力没超过设定值的情况下,P1=P4=P5,由于弹簧的作用,阀V1处于关闭状态;当P5-P2>V2(阀V2的设定值)(又及,V2一般都选用直动式溢流阀,反应迅速,所以开启压力等于阀弹簧设定值+背压值,背压P2等于阀V3的开启压力)时,溢流阀V2打开,P5变小(P1P5之间的节流阀导致在流动的状态下,P5<1),P1=P4>5P4驱动V1换向到通路侧;同时,下面的阀V1也打开,高压侧多余的高压油就溢流到吸油侧;当系统压力下降,P5-P2PV2时,V2关闭,P5重新等于P1

隐患在哪里呢?P4P1之间是单向阀,一旦超压,P1的高压油可以溢流走掉,但是P4的油没办法排掉,所以V1就一直常开,泵就开始逐渐泄荷到压力为零。

4 g3 Z1 l T) r I3 _

你的泵一个多月一直工作正常,那应该是因为闭环控制做得好,一直没有超压。当然也有可能P4处内泄漏量比较大。

建议你在P4位置的工艺孔处加装测压接头,一旦出现上述情况,排出P4处的压力油就能恢复正常。

 }

这个溢流阀组应该是供货商自己加的,不是vickers的设计。

我所有的推测都是建立在回路如果和实物完全一致的基础上的,实物如何,不得而知。

如果你还要请教其他人,也可以单独再发一个帖子。

% J( L# q T7 r9 g

; t" h6 g$ I K- d

网友:

该泵德国产,图纸原厂配来的,液压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管道走的整整齐齐,每个液压零件都有标牌,哪怕是测压接头,比例阀控制换向和流量,运行10年,故障率极低!是我见过的液压设备中最低的,德国专家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人紧螺丝,同样一个人调试电气设备,最后还是他调试计算机,翻译说他一天工资800多美元,看看他想想我自己,差距太大,他们知识太全面,人高马大,干活还有力气..........我真的佩服德国同行!我从没怀疑过他们的设计!

楼主:

是人就可能犯错误,老外设计失误的我见多了。

网友:

你精神可嘉,你干啥的?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网友:

vickers阀是英国产,泵美国产,为何这样做?

楼主:

请看  自我介绍---每人跟一贴   第43页

网友: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vickers公司吗?vickers阀是英国产,泵美国产,为何这样做?

网友:

大卫说的老外常犯错误,我也遇过,是意大利的。和他合作设计及布置高压管路,他能一天犯上好几个错误。但德国专家一般是没得说,我觉得他们很严谨.
液压站我觉得德国是最牛的;德国专家好设计得很紧凑,零部件材料选的也很好。

楼主:

还是探讨一下技术吧,我比较熟悉。

网友:

我的液压设备也是我一个人完成液压电气的安装调试维修改造,以前外国人做,现在没得他们做。

网友(2012-03-30):
都是牛人,我是液压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
vickers的样本,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