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3 铝合金热处理工艺---[请教]

楼主(2007-04-12):
本人对铝合金认识不多

现在遇到一个好严重问题     硬度达不到....三个工艺生产出来的结果一样........(1)固熔520度  100分钟    时效175度    8小时   (2)530度   100分钟      165度    16小时   (3)535度    85分钟     165度    16小时             三次结果一样   只有HB76 左右

 o: O7 y! `4 N

(535度    85分钟     165度    16小时 )  试做出来的结果达到85   合格        批量生产不行

专家求救啊           一批零件3000多个啊       解决不了就死定了

楼主:

客户要求是82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零件原材料硬度都有HB85左右     经退火后有HB37     处理就后硬度就达不上了   80都达不到

网友:

6030铝合金
做什么零件?为什么还要固溶处理。
把图纸和工艺流程及热处理参数传上来,看看。

网友:

回5楼

低温除应力退火--对于一些经冷变形的铝合金制件,为了消除因变形而产生的内应力,并仍保持其加工硬化效果,可采用低温除应力退火。加热温度一般为200-300C,退火保温时间为1-2h,然后空冷。
软化退火--为了消除变形铝合金因轧制或冷加工造成的冷作硬化,重新获得高的塑性,或者消除用淬火时效的强化,可采用软化退火。
淬火(即固溶处理,主要是提高耐蚀性)--获得均匀的单相边饱和固溶体。

楼主的零件的热处理;退火、固溶处理??
淬火保温时时;退火状态合金的淬火保温时间要比经淬火时效后的合金再重新淬火时所需的保温时间长得多

请告诉6063 铝合金相当于国产什么牌号(是否LC4?),以后再把相关热处理参数传上来。

网友(2007-07-02):

6063 铝合金相当于国产LD31牌号

网友(2007-09-27):
铝合金处理起来要很严格,温度范围很窄。炉子的性能要求很高,而且国内牌号 和美国的牌号也有一些差异!下次我把美国标准传上来供大家下载!

网友:
固溶处理---主要功能是提高抗腐蚀性和韧性。

变形铝
1淬火加热必须在有强制空气循环装置的电炉中或有搅拌装置的盐炉中进行
2保温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强化相完全溶解所需要的时间,其次也与合金的成分、零件的壁厚、原始组织以及加热方法等有关
3淬火加热后必须快速冷却,冷却介质水温一般在40度左右,由炉中取出转移到冷却剂中的时间小于10秒钟

网友(2007-11-02):
固溶处理时采用的淬火介质温度也很关键.另外就是对于铝合金而言,时效时间本身就比较长,是无法投机取巧减少时间的.这就是特种工艺的特点.

网友(2011-08-05):
下了,可惜分没了

网友:
都是水淬么?壁厚多少?貌似160℃的时效10小时足矣,加上零件升温撑死了也就两小时,总共12小时就行,貌似有过时效的嫌疑

网友(2017-04-24):
1.  首先是原材料化学成份要进行控制,6063的硅,镁含量可以适当偏高。使原来的硬度就高。
2.  你这种由85HB,退火处理后,再T6到82HB,可称之谓回归处理的一种,回归处理,肯定会损失一定的硬度,只不过你采用完全退火的方式。温度与时间的配合最为关键。
3.  退火处理后,不要立即做T6,需要自然时效一段时间,等硬度达到40HB后再进行T6,自然最终结果就OK了,不明之处联系156628920@qq.com, 并预祝你成功。

网友(2018-10-30):
高手都进来讲几句,我们公司产品铝料用得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