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Q235钢板表面镀层,外观颜色好做?---[请教]

楼主(2007-04-13):
请教:能否在Q235钢板表面镀层,从而达到随心所欲的外观颜色?能不通过喷涂实现吗?

网友:

有规模的,应该用彩涂板,价格低,牢固度好。小规模的用喷涂也行,但涂料的选择很重要。

网友:

可以达到要求的,主要是粉末的选择,注意色差,流平等现象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不通过喷涂,能实现吗?具体做法是?谢谢

网友(2008-12-19):
彩涂板的加工工艺性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