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o3与316L的焊接问题---[求助]

楼主(2007-04-13):
前几天有两个316L的不锈钢仪表接头与壁厚20mm的16Mo3管道焊接,我们采用了含Mo的309焊条进行施焊,但是发现焊缝裂口,之后我们采用了焊前管道预热到一百度左右,但还是有少许裂纹,请教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首先,焊条的选用不存在问题;

其次,要看焊缝接头处是否清理干净?

再次,预热温度到200°左右,焊后做适当保温。

网友:

采用309或者310的焊条均适合这种异材质焊接.
焊缝一定要打磨干净并且要不能有水分!

网友(2007-12-12):
我想询问一下,我们是采用316与321的管壁无填料焊接,,现在出现焊逢严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