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这种材料的焊接的么,求助

楼主(2007-04-13):
俄罗斯材料 1Х21Н11В2 (对应国内为1Cr21Ni11W2)的部件使用一段时间后在薄壁边出现裂纹,长度不大于25mm,用手工TIG补焊后在附近母材又重新

出现开裂,不好消除,不知有没有那位大虾有相关的防止裂纹产生的经验,盼望中,谢谢!

网友:

楼主好!

    裂纹的补焊可按如下进行:

    1,将裂纹用角磨机等工具清除,有些可用肉眼看到,有些看不到可用磁粉探伤或着色探伤的方式来确定是否清理干净,待将裂纹彻底清理干净再进行补焊,补焊时要注意焊接工艺;
    2、先确定裂纹的延伸端,在延伸端用手电钻钻两个止裂孔,将裂纹部位清理干净后补焊,最后将止裂孔补焊,这样可有效防止裂纹的延伸。

    从您的帖子可以看得出,部件原有的裂纹没有彻底清理干净,导致了裂纹的延伸。

楼主:

谢谢黄河大侠!

我们是采用打磨的方法去除裂纹后焊补的,焊后裂纹主要出现在焊缝的旁边,估计是由于零件使用时间较长,材料塑性变差,焊接时焊接应力较大,把周围的母材拉裂了。这种材料为俄罗斯的,国内没有对应的牌号,因此不知道其热处理制度,估计是奥氏体不锈钢。

哪位大虾有相应材料的焊接经验,比如要不要预热、缓冷、去应力退火等,温度各是多少,有没有更好的防止开裂的方法,希望能告知一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