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摩擦焊的原理与应用---请教

楼主(2007-04-13):
请熟悉焊接的朋友简要介绍一下关于摩擦焊的原理与应用,初次听说这种焊接,想多多了解,谢谢!

网友:

摩擦焊原来我接触过一段时间,是生产涡轮增压器不可缺少的设备,记的长春那边有企业生产,具体手头也没有资料。

网友:

楼主好!

    关于摩擦焊大致介绍如下:

    在压力作用下,通过待焊工件的摩擦界面及其附近温度升高,材料的变形抗力降低、塑性提高、界面氧化膜破碎,伴随着材料产生塑性流变,通过界面的分子扩散和再结晶而实现焊接的固态焊接方法。

摩擦焊通常由如下四个步骤构成:1、机械能转化为热能;2、材料塑性变形;3、热塑性下的锻压力;4、分子间扩散再结晶。

摩擦焊相较传统熔焊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整个焊接过程中,待焊金属获得能量升高达到的温度并没有达到其熔点,即金属是在热塑性状态下实现的类锻态固相连接。

摩擦焊接的分类:包括惯性摩擦焊、径向摩擦焊、线性摩擦焊、轨道摩擦焊、搅拌摩擦焊等。

楼主:

黄河湃网友你好,谢谢你的介绍,想请问一下,摩擦焊的焊接强度与普通焊接有什么区别,能达到普通焊接的强度吗?多谢!

网友:

叶飘零网友好!

    您的问题刚看到,没有及时回复,见谅!

    摩擦焊的焊缝质量较高,接头中不发生热裂纹、气孔等,接头的力学性能优异,焊缝残余应力很低,相对与电弧焊接,其接头的强度、韧性等均优于电弧焊。

   摩擦焊主要用于焊接熔焊时有一定难度的材料,如铝合金、钛合金及铜铝、钢铝、钢铜、热固性塑料/热塑性塑料等异种材料。同时,也可焊接厚度变化材料、多层材料。锻造与铸造材料之间的焊接等。

网友(2009-10-23):
特点 摩擦焊作为一种世界公认的高效、节能、环保型焊接工艺,可以替代鍛压焊,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熔焊、激光焊、闪光对焊及电阻焊;可以焊接通常被认为是不可组合的金属材料。如铝和钢、铜和铝、钛和铜以及镍合金和钢。一般来说,所有可锻造的金属材料都可以进行摩擦焊接,包括汽车用阀门合金材料、马氏体时效钢、工具钢、合金钢及钽等。
  摩擦焊产品的焊接质量不依赖于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能保证成批工件制造精度的复现性。由于焊接过程中接合面没有发生熔化,因此不会出现气孔、偏析

网友(2009-11-27):
好是好,但是机械力太大,产品很容易变形.
在大型轨道列车的铝材拼接上已经运用很广泛了.
其次就是焊接刀具的设计,与焊接刀具材料的选择.

网友:
你可以咨询一下航空625所,他们有一个部门做这个设备

网友A(2012-04-19):
怎么解决变形和起袜筒的问题

网友:
好技术啊 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呢? 请问哪儿可是做这种加工?

网友(2018-12-28):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变形和起袜筒的问题

起袜筒?是指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