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DWORKS2007感觉比较慢,哪位同仁有好主意?

楼主(2007-04-14):
SLD2006用得比较顺,同事们都升到2007了,由于打不开他们的文件,只好也升级了.可总觉得速度比原来慢了许多,请问谁知道解决办法?多谢!

网友:

2007对电脑的要求要高些,是不是电脑配置低了点,我也用的2007感觉还可以

网友:

看CPU运行情况
做磁盘清理。杀毒
再是优化

网友:

我只能装2005,不知为何装完2006和2007后,都是一种毛病,只能浏览接面,不能使用,打开文件和新建就死机。是经过破解的,谁能帮助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优化的程序,优化一下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2013-05-13):
硬件配置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