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刀材料及焊接方式---[请教]

楼主(2007-04-14):
问题1:     请教,现要求制做如下的一把切刀(剪板机用),要求刀片为T10(HRC55-60)且长1500mm,刀架为45,要求刀片和刀架为焊接,焊后整体磨刀刃.

请问用什么焊才能不退火,不影响刀片的硬度,并且焊接牢固,(注:剪板机为剪厚度0.22mm的薄钢板)

问题2:    除了用T10做切刀(1500mm)外,还有没有更好更经济的材料来做切刀(剪板机用,剪薄钢板<0.5mm),前提是切刀与刀架也是焊接,焊接方式不限.

谢谢!

网友:

楼主好!

    您所提的这几个问题很常见,但据我所知不是很好解决的,因为45#钢和T10钢的焊接性本来就很差,而且还要保证其焊接中不退火,就更难了。

    ?为何不改为刀架和刀片螺纹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

您所提的这几个问题很常见,但据我所知不是很好解决的,因为45#钢和T10钢的焊接性本来就很差,而且还要保证其焊接中不退火,就更难了。

?为何不改为刀架和刀片螺纹连接呢!

是这样的,我也考虑过刀架和刀片螺纹连接,但是刀片太薄(2.3mm).

最重要是我见到台湾造的一台机器,就是用的焊接方式把刀架和刀片连接的,目测焊接处是黄色焊缝,估计是铜焊,至于刀片的材料尚不清楚.我想应该不会是合金钢,因为好像没有1500mm长的合金钢的刀条.

我想如果用W18Cr4V的材料做刀片,再用铜焊怎么样?这种材料用剪板机的切刀又好像不适合?

网友:

是不是采用的高频感应钎焊,焊后不需退火

网友:

用电子束焊接不退火,就是焊接价格高。好多搞焊接的研究所都有,可以去问一下。尤其是军工单位。

网友:

我想不能用W18Cr4V作为刀片,因为这种材料属于是高速钢,用在这上面效果可能不会太好,太长高速钢的容易变形或者崩刃.还是用硬质合金的好些,用合金呢我赞同你说的应该是用铜焊,在我们这边硬质合金刀片与45#或40Cr刀体焊接一般都是用的铜焊,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采用的高频感应钎焊,焊后不需退火

能说说高频感应钎焊的具体内容吗?焊条是什么材料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子束焊接不退火,就是焊接价格高。好多搞焊接的研究所都有,可以去问一下。尤其是军工单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不能用W18Cr4V作为刀片,因为这种材料属于是高速钢,用在这上面效果可能不会太好,太长高速钢的容易变形或者崩刃.还是用硬质合金的好些,用合金呢我赞同你说的应该是用铜焊,在我们这边硬质合金刀片与45#或40Cr刀体焊接一般都是用的铜焊,效果不错

如果用硬质合金,好像还没有长1500mmx2.5mm规格的硬质合金刀条(刀块)吧?  如果有的话,哪里能采购到?

网友:

高频感应钎焊采用感应线圈加热,加热时间短,温度高,生产效率高,填料应为铜钎料片或膏吧,具体情况的你再去找专业人员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感应钎焊采用感应线圈加热,加热时间短,温度高,生产效率高,填料应为铜钎料片或膏吧,具体情况的你再去找专业人员了解

 d1 r; A

网友(2007-06-02):

2楼的提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