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辊卷板机,丝杆丝母全部磨烂---[请教]

楼主(2007-04-14):
我公司一台三辊卷板机用于上辊作垂直升降运动的丝杆(矩形齿)中间经常运动部分已磨损,丝母螺纹处全部磨烂,近日想更换,请教诸位大侠采用何种材质加工丝杆及丝母比较耐用。

网友:

丝母是窝轮丝母。首先损坏一般只有两种可能,1、超负荷,2、润滑不良,没有定时换润滑脂。丝杆一般用45#调制后加工,丝母用铸铁做窝轮,中间镶黄铜(也可以全是铸铁)加工丝母,只要不超负荷,定时润滑。我单位的滚扳机(棍子直径300以上)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是一月份才修的,丝杠是45号钢调质后加工,螺母是9-4铜做的,润滑建议用150齿轮油或46号机械油和锂基润滑脂混合加入,严禁超负荷特别是锥体滚制不能超,我拆开我们单位的,涡轮螺母全有问题,装时找正要找好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正!

网友(2013-03-28):
正准备做一台卷板机。学习了,谢谢楼上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