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 如何回G50设定的参考点---[请教]

楼主(2007-04-14):
求助FANUC 0I 如何回G50设定的参考点?程序加工到一半时暂停,如何回起点位置?

网友:

fanuc 0i G50不是回参考点的,你可以跳到那一段执行吗。

网友:

回下机床参考点即可

网友:

改正我上面发的"fanuc 0i G50不是回参考点的,你可以跳到那一段执行吗。 "这句话,当时我是按铣床理解的,楼主应该说的是车床的G50,你可能是用的增量坐标,G27X--Z--

网友(2007-06-04):

G50不是参考点吧~G54~G59时系统设置的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