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吊设计---[求助]

楼主(2007-04-14):
帮我设计一下悬臂吊要求:装于墙上。操作要求:1.手工操作。2.电气控制。动作要求:1.臂旋转。2.吊钩沿臂位移.3.吊钩升降。技术参数:1.最大起重量3吨。2.跨度为6米。感激不尽。急需啊。

网友:

这属于特种设备,一般厂房用的都是1吨的,象3吨的我还不多见,那要多大的三脚梁,我们这里所有的起重设备都必须在技术监督局备案,我建议你最好咨询一下起重机厂。

网友A:

有个0.5t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09-10-23):
楼上的图只能看看,不能直接拿来用

网友(2011-11-04):
楼主说的要求,手动操作,电器控制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2-06-08):
引用 网友A:
有个0.5t的可以参考一下。

图纸显示的是手动旋转的吧。而且还是柱式的。

网友:
3t, 装于墙上,危险呀????????????

网友(2021-05-17):
威望太难了,可以贴图吗

网友:
3T这个墙也要钢结构的墙了不然撑得了3T的悬臂吗!你是真要做还是只是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