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变形问题,材料40cr---[请教]

楼主(2007-04-14):
材料40cr,长度大概有60cm外径20mm左右的长轴,在磨床磨好后0.01以内跳动,放置数日就有0.1mm左右的跳动,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的加工工艺是,锻造,调质,车床,消除应力,精磨。望大侠帮助,还有材料是否有问题,我这个轴是电机轴。

网友:

需时效处理,有条件放置时间长点,没时间可以放余量多起加工。

网友:

是不是你先后的测量方法不同啊?40Cr可以做轴的材料,我们单位的也用!

网友:

再就是这个轴是不是受过外力,产生变形了!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1.调质工艺和消除应力没有达到工艺要求。
2.车加工的跳动过大.
3.测量有问题。
4.工件的放置有问题。
实际上,你们可以粗磨后放置几天再精磨,那样也许你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工件。

网友:

5楼说的正确,第4点相当重要.

网友:

细长轴类零件,包括丝杠、镗杆、拉刀等等应用支架将轴垂直挂起来以防变形。

网友:

7楼说的不错,除了时效处理外,悬挂放置能有效的防止重力造成的变形

网友:

外圆只有20mm为什么要锻造呢?现成的20mm的料到处都能买到。锻件就要正火,退火处理。另外60mm并不长,我们自己加工的零件都要200以上。不过完工后零件要求必须吊放。

网友(点评):
楼主不是很专业,他说的是60CM ,也就是600的哈

楼主:

谢谢 各位关心,不过我们整机装好后跳动都在1丝以内的,发货到客户手里跳动就大了,说明这不是加工时的误差,或者测量,应该是我们的工艺流程不对或者热处理不过关,各位大虾能否给小弟指点一下一个具体的工艺流程,或者热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