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毛刺如何处理,没有倒棱机---[请教]

楼主(2007-04-14):
齿轮的毛刺如何处理,我们厂里又没有倒棱机。望高手指点~

网友:

去买一台齿轮倒角机,
产量不大由钳工处理。

网友:

钳工用挫刀去毛刺啊.

网友:

为什么不进行化学处理去毛刺?

网友:

如何用化学处理去毛刺?

网友:

我们这有专用的倒角机,如果批量很大长年生产的话有必要定做一个,属于非标设备吧?

网友:

齿轮毛头是很讨厌的,我是做变速器装配的,总成校车是总发现变速器有异响,返工下来发现都是毛头惹的祸,我们厂用的轧毛机,但效果不是很好,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用抛丸处理也可以把毛刺去掉.

网友:

最好用锉刀,前面那位老兄,化学方法是那种,市场上现在有简易倒棱机,也不贵!

网友:

可以使用清洗机,磨料是石子。

网友(2012-05-05):
用板锉粗锉后,用钢丝抛盘抛下(就是装磨车刀砂轮机装个钢丝抛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