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面直径量具如何设计?

楼主(2007-04-14):
大家好:

     我现在正上火如何设计实现测量法兰面的直径,该法兰面的外圆部位是内凹圆弧面,请大家赐教!!!!!!!!!!!

网友:

不知你量的是外沿直径还是圆弧直经。我单位量曲面直径是用组合量块测的,量块是用螺丝固定在量爪上,方便装卸,量块可自己做,也可委托量具厂做。测量尺寸减去量块尺寸就是实际尺寸。我单位的量具(卡尺和千分尺)最大测量1600mm,都是定做的。三坐标测不了这麽大。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一般的卡尺,千分尺,高度规
都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