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焊接后开裂,厂里没有预热的设备---[请教]

楼主(2007-04-14):
查了下资料 要先预热 然后焊接 焊后还要保温 可是厂里没有这么大的预热设备2mx1mx400

怎么办?

网友:

割枪加上保温棉总是有的啊!

网友:

预热:可以用多把大号烤枪同时进行,或者买专用液化石油器加热装置,一把到两把就够用了;

保温:可以在焊后用岩棉保温,或者用陶瓷片电炉进行保温。

网友:

用抢修焊条----万能777,澳大利亚出品,不用预热,市场有卖的,就是贵了点,单根大约100多元。

楼主:

谢谢大家 因为东西比较大 要25公斤焊条 万能777太贵了 所以老板决定用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