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编程一般注意事项

楼主(2007-04-15):
1. 白钢刀转速不可太快。
2. 铜工开粗少用白钢刀,多用飞刀或合金刀。
3. 工件太高时,应分层用不同长度的刀开粗。
4. 用大刀开粗后,应用小刀再清除余料,保证余量一致才光刀。
5. 平面应用平底刀加工,少用球刀加工,以减少加工时间。
6. 铜工清角时,先检查角上R大小,再确定用多大的球刀。
7. 校表平面四边角要锣平。
8. 凡斜度是整数的,应用斜度刀加工,比如管位。
9. 做每一道工序前,想清楚前一道工序加工后所剩的余量,以避免空刀或加工过多而刀。
10. 尽量走简单的刀路,如外形、挖槽,单面,少走环绕等高。
11. 走WCUT时,能走FINISH 的,就不要走ROUGH 。
12. 外形光刀时,先粗光,再精光,工件太高时,先光边,再光底。
13. 合理设置公差,以平衡加工精度和电脑计算时间。开粗时,公差设为余量 的1/5,光刀时,公差设为0.01。
14. 做多一点工序,减少空刀时间。 做多一点思考,减少出错机会。 做多一点辅助线辅助面,改善加工状况。
15. 树立责任感,仔细检查每个参数,避免返工。
16. 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不断进步。
铣非平面,多用球刀,少用端刀,不要怕接刀;
小刀清角,大刀精修;
不要怕补面,适当补面可以提高加工速度,美化加工效果.
毛坯材料硬度高:逆铣较好
毛坯材料硬度低:顺铣较好
机床精度好、刚性好、精加工:较适应顺铣,反之较适应逆铣
零件内拐角处精加工强烈建议要用顺铣。
粗加工:逆铣较好,精加工:顺铣较好
刀具材料韧性好、硬度低:较适应粗加工(大切削量加工)
刀具材料韧性差、硬度高:较适应精加工(小切削量加工)

网友:

说得不错,还有很多不明白的,请楼主多指教,
) O  Z% L+ k) q# X: R敢问楼主你用什么软件编程阿,

网友:

 恩,不错

网友:

不错,很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