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雕刻机上的东西,现在漏气无法使用---[图,求助]

楼主(2007-04-15):
这个是数控雕刻机上的东西,现在这个东东漏气无法使用,不知道再哪能买到哦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到底是哪漏,拆了才知道,有可能是个小问题,垫圈或者什么坏了,自己可以解决的,

网友:

最好用画图软件在照片上用箭头指出来哪儿漏气。

网友:

应该是个三通机械阀吧,不过图片应该更详细点。

网友:

不是有型号吗?抄写来网上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1-01-11):
   应 该 是 电 磁 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