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机床通用部件的连接---[求教]

楼主(2007-04-15):
请问各位老师:

滑台是如何连接到立柱上的?而动力头又是如何连接到滑台上的?

立柱和立柱底座是如何连接的?我查了一些资料,可还是没有解决。谢谢!

网友:

都是通过平面用锥销定位、螺栓紧固呀

楼主:

是不是先在立柱、滑台上钻孔、攻丝?
滑台和立柱连接时,滑台是否应略靠上端?

楼主:

连接平衡重的链条的另一端是否和滑台相连?

网友(2007-10-03):
链条的另一端与滑台一端相连,不过先要确定滑台在立柱上的位置。

网友(2007-11-05):
楼主可能是学生,过了6月份的答复他不会再看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就不劳各位大虾继续答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