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电机57BYG007的输出轴直径?

楼主(2007-04-15):
<>请问:步进电机57BYG007 的输出轴直径,和键槽大小是多少?
<>谢谢了

网友:

么么么 网友好!

我这有一款57BYG……类型的,直径= =6.35    -0.0013

此输出轴没有键槽。

输出用的是紧箍类的联轴器。

上述不知是否你要的答案。

syw  070415---21.52

楼主:

哦,直径的单位是什么?没太看懂哦。嘻嘻,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学徒。
那它的连轴器另一端能再连接一个丝杠吗?

网友:

么么么 网友好!

直径= = 6.35mm       公差== -0.0013 mm

由于输出轴太细,所以要用“紧箍型结构”。不能用“键槽结构”。

那的连轴器另一端能再连接一个丝杠。

也可以不用连轴器,直接装齿轮皮带轮都可,但一定要用“紧箍型结构”。

syw  070416---00.22

楼主:

哦,学习了。多谢多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