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三视图画出3D图档---[请教]

楼主(2007-04-16):
请依附件画出立体图!

楼主:
Re: 请高手依三视图画出3D图档

不好意思,附件传不上

楼主:
Re: 请高手依三视图画出3D图档

害得我非得亲自绘出来不行

楼主:
Re: 请高手依三视图画出3D图档

上图线的尺寸与颜色,没任何其他意思,可根据自己长宽高

网友:
Re: 请高手依三视图画出3D图档

什么意思?累傻小子呐?

网友:
Re: 请高手依三视图画出3D图档

哈哈~~~这个图看不明白,右视图是楼主自己补上的吧

网友:
Re: 请高手依三视图画出3D图档

图根本就是不对  看似长方体,可是怎么可能3个视图的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呢?3个试图一样的就是正方体了,所以我所搂主在累傻小子呐!!

网友:
Re: 请高手依三视图画出3D图档

see attached PRO/E data

2D dwg drawing (The third view direction)

and JPG picture.

网友:
Re: 请高手依三视图画出3D图档

每个面都凹一个锥形也可以。

网友:
Re: 请高手依三视图画出3D图档

应该是将一个长方体的六个面都凹下个多棱锥的样子!

楼主:
Re: 请高手依三视图画出3D图档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累傻小子呐?

 [( B

怎么这样子说话呢?这是我参加一次面试时的考题.上面的所有线条都是我自己一条条地画出来的啊!

楼主:
Re: 请高手依三视图画出3D图档

这是俺畫出來的

网友:
Re: 请高手依三视图画出3D图档

SW

网友:
Re: 请高手依三视图画出3D图档

不好意思!发错了

网友:
Re: 请高手依三视图画出3D图档

在pro/e里面用混成切除应该比较快的
六个面都是一样的操作
还没试,哈哈

网友:

呵呵,刚刚试了一下可以用sweap blend cut来搞定~~~~~

网友:

这样的三视图也叫三视图吗?中间是凹进去的也应有个剖面或虚线表示出来

网友:

这样的图在我们的练习中有好多,就是培养我们的空间的想象能力,像这种的一般都是切几刀凹进去.

网友(2009-03-05):
但依他的三试图看不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