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种阀?

楼主(2007-04-16):
有没有如图中圆圈内所指一种调压阀,要求无论单独开启1个或2,3个电动阀同时开时,系统的压力要保持在8MPa左右,误差正负10%,水泵的流量为30L/MIN。

网友:

我咋看,也看不出这个溢流阀与普通溢流阀有啥区别之处。应该是常用的调压阀,至于系统的压力,应该与负载有关系吧,最高压力是调压阀的功能,要保持8Mpa的管路工作压力,应该与喷嘴的调整有关吧

楼主:

现在喷嘴的直径是固定的,不可调整。用普通溢流阀试验时,打开一个电动阀时把压力调为8MPa,当三个同时打开时,系统压力迅速降为4MPa,所以要找一种阀不论开3个或1个使系统压力能维持在8MPa左右。

网友:

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你查找一下,我曾经见过一种负载反馈阀的介绍,看是不是对你的系统有用?另外我还是有点疑问,是不是系统流量有点小了?可否按照三个喷嘴来决定系统流量和8Mpa压力,那样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

这个溢流阀只能起到限压作用,不能起保压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重新计算流量,按照同时开启时的压力计算流量

网友:

可能是主管路和分管路一样粗,主管路要粗一点。

网友:

黑人说的对。fficeffice" />

喷嘴是个固定节流孔,压力和流量的关系是固定的。假定一个喷嘴在8MPa下流量是ffice:smarttags" />20L/Min,只开一个,多余的流量就从溢流阀走掉;三个齐开,流量跟不上,就只能降低压力,在4MPa下达到新的平衡。

 F

所以建议你重新校核喷嘴的压力流量曲线,要么换一个小一点的喷嘴,要么换一个大一点的泵。

网友:

8楼说的对,

网友:

骆驼草 友好!

如果做一个“密闭的储水罐”过渡一下,水泵向“密闭的储水罐”注水,
从“密闭的储水罐”底部向喷嘴输出压力水,可能要好一点。

采用“密闭的储水罐”结构是为了利用内部的压缩空气被压缩所形成的压力。
根据这个原理,还可以再加一个气泵。

syw  070417---15.18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按照大家说的办法或许可以实现,但是太过复杂,成本也很高。现在实际中老外就用一个像我图中画的阀就解决了问题,不知那个阀是什末结构,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晕~大家是不看的太复杂了?我记得好象用差动连接就可以保证各个阀压力一样吧

网友:

请问骆驼草,你的泵是什么形式的水泵?柱塞式还是离心式?

楼主:

高压柱塞水泵

网友:

看来对溢流阀的启闭特性要求很高,不管溢流量如何变化,压力要稳定.

楼主:

对,正如旗手所说。对溢流阀的特性要求比较高,结构我估计可能和常规的差不多,可能关键问题在于弹簧上。

网友:

骆驼草 友好!

你在11楼的发言:“……但是太过复杂,成本也很高。”

我在10楼给的方案不复杂,成本也不高。随便找个粗管一封既可!看图。

syw  070419---1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