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材料发蓝处理温度---[请教]

楼主(2007-04-16):
各位大虾,现有个厂家制作垫片,使用T8材料,经过盐浴等温淬火后,获得下贝氏体组织,然后

回来后又做增压退火,温度在350度左右,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

补充一下,在350度保温60分钟,这样下贝氏体组织会变化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控制在350以下,可以的。

楼主:

他使用的升降式的回火炉,炉温350+/-10℃,保温60MIN,QC工程表写明这一过程是增压退火(解释一下,增压就用固定夹将工件夹住,矫正盐浴等温奥氏体淬火中工件的变形),图纸要求的硬度是HRC47~52;我担心的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实际上中温回火工艺了,肯定金相组织变为回火屈氏体了,各位高手以为呢?

网友:

碳素工具钢的预先热处理是球化退火,
这类钢对过热敏感,应选择较低的淬火温度,淬火后应立即回火。回火后的组织应为细针状马氏体和分布均匀细小粒状渗碳体,并有少量残余奥氏体。
T8--800C--水->油--62-64--回火(保温时间1-2小时)
150C-64;200C-60;300C-55;400C-45;500C-35;550C-31;600C-27;
常用回火温度150-240C

网友:

实际工作中遇到过;热处理后硬度太高无法加工,再回次火把硬度降下来后加工。
一般来说只关注热处理后的机械性能,而不太留意他的金相组织。
楼主的二次回火为了校平定型?
能讲解下:为什么如此讲究金相组织?金相组织与机械性能的关系?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楼主:

奥氏体等温淬火是一项比较特殊的淬火工艺,也叫盐浴淬火;目的是获得下贝氏体相变,使工件

模具等具有较高硬度和强韧性,不同的金相组织当然具有不同的机械性能 ,详细的对应关系我也没整理,

只是翻了翻以前读书教材,建议你也翻番,这些都是老祖宗,这个厂家所做的二次回

火不足取,因为他的盐浴淬火处理的不好,本身零件冲压后可能有些变形,再加上热处理,(如果是真空

 f% F! y& c

盐浴就要好些)所以他只好事后补救了,这是我个人看法,需要与大家讨论

楼主:

猫哥,我同厂家联系了一下,厂家就这个问题请教了浙江大学某教授,“权威”讲盐浴淬火后下贝氏体组织再回火(360+/10C)不会改变下贝氏体组织,只是多析出一些碳化物而已,而且下贝氏体组织变的更细,硬度略有下降,综合机械性能更好;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慢慢消化吧!

网友:

曾遇到过;圆锯片--冲--淬火--磨。
在淬火时就应该用工装夹紧。
等温淬火(不同的热浴温度)可获得贝氏体或者马氏体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