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水银倾斜开关---[请教,急]

楼主(2007-04-16):
豪华型汽车除了许多其他设施外,还带有水平控制系统,它依靠水银开关来接收有关交通定向的信息,能感受到平面的倾斜度.开关有小孔用来连结电缆.

( S* ^. @5 h K, r

有哪位大侠知道有关这种开关的资料的?这种开关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有关这种控制系统操作原理的?

小弟等着这个急用啊,有哪位大侠知道的,说多说少都行,小弟感激不尽啊!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楼主,请问这种水银开关具体您在哪种车型上接触过呢,它隶属于哪一个部件呢?

楼主:

回楼上的,关于这种水银开关,我并没有在实际当中接触过,我知道的只是我上面所讲述的,我只有一个零件图,是一个有三个倾斜孔的零件,我需要设计这个零件的模具设计.

网友(2007-07-24):

好象上海辉格有

网友(2007-11-21):
我这现在就有几个水银开关,原理很简单,就是一个两头封闭的玻璃管,里面有一些水银,玻璃管两侧下面有两个接线柱,玻璃管处在水平位置,水银就接通两个接线柱了,只不过我不知道它用在哪里,还有没有其它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