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厂家能镀玻璃钢?---[求助]

楼主(2007-04-16):
请教,各位朋友,谁知道哪个 厂家能镀玻璃钢?谢谢!

网友:

有镀的吗?我们都是人工涂敷

网友:

玻璃钢一般为人工涂刷或用专用机械喷涂。还未见过镀的。(玻璃钢是绝缘的,可能不适合电镀)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玻璃钢肯定是可以镀覆金属的,方法主要有:化学镀-电镀工艺和阴极溅射工艺两种,已经应用多年了,至于厂家,请你根据以上关键词来查询。

网友(2011-08-09):
我是很清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