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如何用宏命令编写程序---[请教]

楼主(2007-04-16):
现有数车一例题 只知道

(长半轴40MM 短半轴27MM)如何用宏命令编写程序

 f

现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

知道这两个条件就行了,你具体说一下,我可以帮你做一下,可以发邮件给我

网友(2007-08-20):

直接用三角函数就可以了啊
只要你知道椭圆的参数方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2个真神了,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及档次的宏你怎么能够知道那机器支持不支持啊
应该以提问者当前设备为基准吧

网友:

国产数控系统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都是老手了

网友:

可以的 ,无论是西门子还是法纳克系统都可以.只要你有数学高中程度就能做.

网友(2007-10-08):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长半轴40MM 短半轴27MM
谈这个之间的轮廓我相信可以有无穷个,你们知道是哪个,呵呵,真是神仙啊,佩服

网友(2009-09-13):
貌似我也迷茫了  呵呵

网友:
有高手指教一下,我长长知识。

网友(2009-10-25):
我也想学这方面的,但是就是没找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