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备料清单猜图形--[请教]

楼主(2007-04-16):
本人收到一朋友的求助,也就是帮他猜图了,但本人技术也就一般,怕误导了.所以想到在社区里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

小弟不胜感激!

# w1 u J
           }      }   },                 }    }

 序号fficeffice" />

刀具等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备注

1

外圆车刀

93°

2

其中1把副偏角≥35°

+ ]0 L$ y \

2

K6 n H% V3 R, t

圆弧刀

R3

1

 `$ B

3

外切槽刀

刀宽<4  ≥9

1

4

 M) S' K( R2 i

外切断刀

刀宽<5

1

2 E) l$ U B! r( p, B

5

三角形外螺纹车刀

刀尖角60°

1

刀尖r≤0.2

6

 ]

麻花钻

4 ^3 i( }- K j

φ23

1

2 g4 ?( A1 b }- L9 ^; Y' S

7

内孔车刀

/ i [$ T% ?% W9 m

盲孔,刀杆长度≥55

最小镗孔直径≤23

2

粗、精车各1

8

! { W

内切槽刀

盲孔,刀杆长度≥35

 ]

最小镗孔直径≤25

1

4×3(宽×深)

9

三角形内螺纹车刀

4 A _

刀尖角60°

刀杆长度≥30

1

刀尖r≤0.3

10

端面车刀

45°

1

11

莫氏钻套

- h8 s8 L8 G v% Y

1

12

钻夹头

4 G5 ^0 p H, T; B' |, h

1

13

+ d0 ^ `

顶尖

1

活顶尖、死顶尖各1

                           }            {  }  }    {

序号

量具等名称

型号/规格

. v( o d

数量

备注

 f

1

磁性表座

1

含表头

# ` P1 B/ O" f; U

2

千分表

1

0.001

3

铜皮

若干

3 ?7 V! Q" O Z& P

- J2 J+ g X+ J, Y9 s

4

游标卡尺

150

1

6 U3 Y Z

0.02

 S6 A

5

外径千分尺

025

1

0.01

6

( ?' X; p5 m K$ Y% |: C5 D

外径千分尺

2550

1

0.01

7

外径千分尺

5075

1

0.01

8

外径千分尺

75100

1

0.01

) b9 R. H2 t J, z! `

9

深度游标卡尺

 m

120

1

0.02

10

深度千分尺

100

1

y8 R C

0.01

11

 F% y1 M( | |

内径量表

1835

1

0.01

12

螺纹塞规和环规

M30x1.5-6g/6H

1 z ]

1

13

 R4 W

水平仪

ST2500.02

2

0.02

, F* U, O i/ d

14

椭圆样板

长半轴40,短半轴27

1

凸凹各1

15

R

38

 ~( ^8 c8 |7 @

1

16

 V

万能游标量角器

0-360°

1

 ^9 n- V3 Z

17

表面粗糙度对比块

1

" Y2 ^3 S t

18

弹簧内卡钳

1

19

毛刷、锉刀、铁钩

 o

1 r& T4 h a! h6 S3 R

1

20

垫刀片

若干

1 y t

 H* }9 G. O/ J

21

卡盘扳手、刀架扳手

1

22

 s

标准芯棒

φ60×500

1

外圆磨

备料:直径65130的棒料一段

 h! K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考试的题把,用的东西还挺全.

网友:

不懂

网友:

外切槽刀、三角形外螺纹车刀、内切槽刀、三角形内螺纹车刀、
从以上的名称可以看出内外圆车加工的内容了。

螺纹塞规和环规、椭圆样板、R规、万能游标量角器
看不出是钳工干的活

网友:

中级工里(低 中 高)中级数控试题
没有什么的,程序搞好就可以了
关键是在配合上,用图色的时候注意方法
注意刀具主偏角的大小及对刀严格对准中心,那这个考试就OK
樘孔测量的数据要和实际的注意少减点,预防你测量错误,导致报废(那基本考试不及格)
椭圆插补要合理,刀尖要不干涉,基本这个考试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