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和冲击韧性有没换算公式 ?---[请教]

楼主(2007-04-16):
请问大家延伸和冲击韧性有没换算公式

网友(2008-07-11):
韧性公式

韧性公式是建立韧性和屈服强度的关系的。

网友:
延伸率和冲击韧性都是表示金属材料的塑性指标,一般来说其关系是成正比的,好像没有近似的换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