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焊焊点出现小孔---[请教,附图]

楼主(2007-04-16):
各位大侠,今天下午刚碰到的棘手问题,在悬点焊的焊接过程中有个别

焊点中心出现小孔的现象,上午时候还是焊接正常的,目前还没找出具体的

1 W G

原因,望指教!附焊点出现小孔图

网友:
Re: 电阻焊焊点出现小孔(请教解决)

检查电流是否太大了。主要因素。
时间久了,焊极温度太高。
时间久了,焊极头留有铁渣。

网友:

楼主我是新手,不知道你的图片中的小点是什么?首先是突起还是坑洞?电极清理干净,电流合适,要不就是电极冷却的问题?压力?板材表面清理?都查查吧,我不太懂,乱说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悬点焊的原理解释一下
我也不是很懂得
我单位有客车顶蒙皮单面点焊机,我不是搞焊接的,但是设备也出过类似的问题
问题不外乎如下问题
1、电流是否正常?
2、板才表面是否有杂质?
3、焊接头是否问题?
4、看一下设备的技术参数、你选择的板才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5、焊接的时间长短是否更改?
楼主最好说的在详细一些,例如你设备工作的条件等等!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踊跃参与!
先答复2楼的,你说的几个方面我都有查过的,都已经排除;出现小孔是下午的事,上午的时候一切都是正常的。
3楼的问题回答:途中的小点是焊点中间出现的,是凹点;板材表面没什么问题,我查过的,其它的条件和上午的一样,下午无端的就出现小孔
4楼的:
     点焊是焊件装配成搭接接头,并压紧在两电极之间,利用电阻热熔化母材金属,形成焊点的电阻焊方法。
   点焊过程有3个彼此衔接的阶段——焊件在电极间预先压紧、通电后把焊接区加热到一定温度和在电极压力作用下冷却。
   点焊时由于一定直径电极的加压,使被焊工件变形,且仅在焊接区紧密接触形成电流通道,而其他部分均不构成电流通道,从而得到极高的电流密度。
一些焊接参数我用电流计(焊接专用)都测量过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呵呵,问题很多啦
请问你的具体操作手法,电流多少
焊材(粗细及烘干处理没有啊),母材(厚度,材料)
焊接角度等.,预处理
其实也很简单,经验加理论就是产品质量
积累吧

网友:

6楼的回复针对楼主的提问有误,请再仔细阅读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极在预压压力不足的情况下,提前通电。加上电流较大造成上述现象。

网友:
Re: 电阻焊焊点出现小孔(请教解决)

的确是个棘手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可否分享一下你的经验成果?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想请教8楼的,预压压力和焊接时的压力是不同的吗?要是不同该怎么控制预压压力呢?
目前我们的压力都是管路供给的;
目前情况我已经把小孔现象避免了,首先我把焊接压力调小了0.05Mpa,再就是把焊接
电流也调小了500A;按我的考虑,原因出在焊接电流上(电流稍大),还要可能是电极
头的材质问题
具体还有其它的原因还请各位大侠帮忙指正,谢!

网友:

inwall 你好

问题解决就好。经验是时间磨练出来的。

网友:

主要原因还是焊接电流过大造成的。

楼主:

我在飞 大侠,我请教的问题能否回答一下啊?谢谢

网友:

还建议你以后多考虑
C含量这个环节。这个可以做一个科研问题,你有兴趣去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各位的踊跃参与!

点焊时由于一定直径电极的加压,使被焊工件变形,且仅在焊接区紧密接触形成电流通道,而其他部分均不构成电流通道,从而得到极高的电流密度。

不明白这是什么原理.是谁紧密接触,为何形成电流通道而其他处不可.

楼主或其他网友能否赐教.

网友:

我也觉得是焊接电流过大的缘故吧。嘿嘿,我不懂!你用的设备是不是国产的。冷却系统是不是很不好。

楼主:

回答15楼的
原理就是我们学过的焦耳定律了,
紧密接触的地方就是焊接件平面上凸出点的接触,当然是在一定的压力作用
下;在压力的同时通以电流,则电流只能沿着这些实际的接触点通过,从而
形成电流通道。其它地方不接触当然不会形成电流通道了。
16楼:我们目前使用的是日本的焊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谢谢善意的提醒!
我们用的是电阻焊;在减小电流的情况下,我通过焊接试片
的破坏性试验来验证焊接强度。
楼上的有邮箱吗?可以通过邮件请教吗?

网友(2007-06-08):

是不是因为被焊接钣金件之间的间隙大的缘故或者是因为电极头部两接触面不平导致电阻变大,钣金件被击穿。

网友:

电流过大,时间大长,和考虑一下材料的问题!

网友(2007-07-14):

上传一份相关资料:

网友:

应该是焊极有问题了。看图好象是镀锌板,电流可能过过大

网友(2007-12-13):
你这是焊点出现针孔不良,要从焊接参数着手调查,另外电极是否需更换而没及时更换

网友(2008-03-10):
间隙过大且压力也大的话也会的
还有电极或工件间是否有油或液体状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