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凸轮和蜗杆的图呀?---[请教]

楼主(2007-04-16):
各位高手怎么画凸轮和蜗杆的图,特别是它们的技术要点怎么写?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谁可以指教啊

网友:

很多人都想知道,那位高手写个讲座啊!

网友(2007-05-24):

选择草绘曲线-插入曲线-从方程中-柱坐标-定义坐标系-定义方程-写曲线方程-保存-退出
再重复上面的命令绘制各段曲线
很简单的

网友:

我说的是凸轮的画法

网友:

先理解凸轮,在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