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表面上鉴别铝合金和不锈钢呢

楼主(2007-04-16):
我现在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如何从表面上鉴别铝合金和不锈钢呢?

希望各位好心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

楼上哥们,分量就不一样,手一掂就知道,另外颜色也不一样呀!敲一下声音也不一样.

网友:

归隐,他说的是从表面上。

网友:

干这么多年活,第一次遇到这问题,真是不知从哪说起,

网友:

楼主的这个难题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网友:

铝普遍亮点,不锈钢暗点,铝的表面辊痕短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很奇怪,鉴别一种材料不能单用一种方法,有人给你出难题吧。同意归隐大虾,质量不同。但非要从表面看,那么:粗糙度小的话不锈钢反光,铝合金不反光或反光差些;毛坯情况下铝合金发灰白亮光,不锈钢无光且较暗

网友:

楼主提出工况,我们就可以帮你弄清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