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西门子S7-200控制步进电机---[求教]

楼主(2007-04-16):
<>请问各位老师:
<>我的课程设计题目是数控深孔钻床:立柱上装有步进电机驱动的滑台,滑台上装有动力头。
<>我用西门子S7-200控制步进电机,来实现工进,加工深度为L(mm)的孔。如何编梯形图?
如何实现让PLC给步进电机输入特定数量的脉冲?请各位老师给予帮助。谢谢啦~~

网友:

楼主
你最好到网上下载S7-200的系统手册,上面有详细的介绍!
用PTO指令吧
PWM也可以的
选择PLC的时候因为你要做步进,所以要选择晶体管输出的
如何编辑梯形图前提你要自己学习指令
然后根据工艺要求,编辑梯形图!
我把系统手册给你传上去

网友:

西门子S7-200手册
1

S7-200 system manual Chinese.part1.rar

网友:

        西门子S7-200手册
2

S7-200 system manual Chinese.part2.rar

网友:

        西门子S7-200手册
3

S7-200 system manual Chinese.part3.rar

网友:

        西门子S7-200手册
4

S7-200 system manual Chinese.part4.rar

网友:

        西门子S7-200手册
5

S7-200 system manual Chinese.part5.rar

网友:

        西门子S7-200手册
6

S7-200 system manual Chinese.part6.rar

网友:

楼主 ,你那滑台和立柱的连接的机械布件搞好了没有?我现在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单位也要做这样一台钻床,我在设计,孔是垂直钻往下钻的,这机构的原理能否说说?用何种丝杆?有退钻的工步吗?一起沟通一下。

楼主:

感谢kala!

我的课程设计设计的是专用钻床,采用组合机床设计。老师给我的方案是:动力头在下,夹具连接在滑台上(便于排屑)。刀具我采用枪钻;滑台我选用的是NC-1HJ25,伺服电机改为步进电机,用S7-200控制;滚珠丝杠就用滑台原配的;滑台是用圆锥销和螺钉和立柱连接。

由于我只是名在读本科生,根本不会什么,所以只能回答您这么多。

网友:

楼主你好 ,我的邮箱是   songhao1399@163.com

网友(2009-03-07):
你好!请问有西门子S7-200仿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