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检修时液压泵站的停止与再启动---[请教]

楼主(2007-04-16):
设备检修时液压泵站的停止与再启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液压泵站组成:5台主泵(3台工作,2台备用,工作压力130bar),循环泵1备1用,带蓄能器.谢谢!

网友:

停泵:
1、确认各执行机构的状态、位置,如无特殊需要最好停在常态位。
2、先停主泵再停循环泵。
3、蓄能器卸压,卸压后把阀门关上,以免起泵时蓄能器处于卸压状态。
起泵:
1、确认各阀门的状态。
2、先启动循环泵,再启动主泵,如果备用泵组完好,其吸油管路阀门应是开启状态。

网友:

停止油泵后一定得确认系统压力全部卸荷

网友:

先启动循环泵,再启动主泵

主泵无负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