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排气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16):
当拆下液压缸进/回油管后,空气难免侵入系统,回装以后具体排气如何操作?缸盖上有三个孔,一个是测压点,一个应该是缓冲孔,还有一个是什么?我是新手,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进油油路某联接点处松点开,试运转下,把空气排出,再拧紧。

网友:

前面帖子有说明

网友:

其实在油缸的设计中,已经考虑到了排气的问题了,楼主说的那个测压点本身就是一个排气阀,至于另外一个点,应该是就止回阀了,也就是单向阀,这个是在缓冲的时候才会用到的,我是做油缸设计的。

网友:

  启动液压泵后,将系统压力调到1.0MPa左右,[最低启动压力】。分别控制电磁阀换向,使油液分别循环到各支路中,拧动管道上设置的排气阀,将管道中的气体排出;当油液连续溢出时,关闭排气阀。液压缸排气时可将液压缸活塞杆伸出侧的排气阀打开,电磁阀动作,活塞杆运动,将空气挤出,升到上止点时,并闭排气阀。打开另一侧排气阀,使液压缸下行,排出无杆腔中的空气,重复上述排气方法,直到将液压缸中的空气排净为止。
没有排气阀的,将液压缸上的软管接头松三分之一。缸再动作二次,既排了空气,又排了缸内废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