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缝隙宽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16):
各位大侠  小弟家的激光器又出问题了,

切割的缝隙怎么调都调不小了

现在的缝隙是0.9毫米  聚焦镜片也换新的了  但是就是调整不出来小的缝隙

在线等啊~~~~~~~~~~~

网友:

焦距啊,调一下焦点位置。。。

网友(2007-05-22):

切割质量如何?仅仅是割缝宽吗?

网友(2007-07-01):

那位高人能就切缝宽度在切割时的作用发表一下心得!

网友:
Re: 激光切割速度的问题---[请教]

我今天用通快3050功率5KW激光床切SS400厚9MM速度在2.2M/MIN就上不去啦,不知为何?切割条件是功率4200W(机床可提到5000W);焦点大概是+2MM;喷嘴1.2MM喷嘴高1.5MM;频繁20000HZ氧气压力0.8bar镜头是7.5in谁能告诉我怎样用剩余800W功绩来提高切割速.

网友(2007-10-10):
光斑的形态也很重要

网友(2007-12-02):
激光切割的缝隙与激光光切割过程中的光斑直径有关,光斑直径就是切割缝隙的理论宽度,关于CO2激光切割机的光斑计算公式是
           D=2FA
            D                光斑直径
      F                透镜焦距(最后在一面镜片与板才的距离)
      A               发散角(CO2的发散角为10的负二次方到10的负三次方)
这样你就知道了什么是影响切割缝隙的主要因素了;

网友(2011-06-23):
切割厚板还是慢点好。零件间距要大一点的好。俺割的时候,为了提高质量,还特地用G04停顿等待,一并零件散热降温呢。

网友(2018-11-23):
可以尝试调一下焦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