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液压油化验记录是否表明液压油已经污染严重?

楼主(2007-04-16):
Volume:10.0ml

 K

ISO:23/22/20

 B( |/ F) A

NAS:16(14.14.15.15.16)

GJB:>12(>12.>12.>12.>12.>12)

油品化验记录的具体微米范围(2μm-100μm)内污染物颗粒数就不上传了。

网友:

换向阀长期正常使用要求的最低等级为NAS9级,你的油比他要低7个级别。

你取样时应该先放一段时间油冲洗管路,排除管路上的污染影响,再把油静置一段时间排排气、排排水再化验。

是不是油里有水导致化验结果出现偏差,否则NAS16这么低的级别应该会把颗粒计数器给堵塞了。

一般化验至少需要油100ML以上,你使用什么手段化验的?可靠不可靠?

楼主:

大卫,你说得对,一定是取样时出了问题,回头我再试一试.我们这里用的是便携式油品污染化验仪(颗粒计数器),出来的单子的确写的是:容积10.0ml

你的答案我很满意,很谢谢你!

网友:

便携式油品污染化验仪(颗粒计数器),如果在线测的话,除了注意取样外,还要多运行几次,大约十次左右吧。开始时可能级别偏低,那是由于原先管路的影响,后来的几次级别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说化验结果稳定了,这结果才是真实的。

使用颗粒计数器千万要注意!油里有水、油太脏都有可能损坏设备,然后你会得到NAS1,2级等不可思议的高等级。最好在化验前先用肉眼观察,太脏就不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