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机械的切削力怎么计算---[请教]

楼主(2007-04-16):
各位大侠请指教

木工机械的切削力怎么计算

网友:

木工机械的的切削力还没有一定的标准,我们现在主要是依据材质的硬度来估算,没有精确的计算方法.

网友(2007-09-30):
首先先更正楼主的一个误解,不是木工机械的切削力,应该是木材加工的切削力.
现阶段木材加工的切削力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木材本身的缘故,木材不同于普通金属,所以木材切削就不同于金属切削,木材的受力面分为三个方向,木材加工的切削力也就有三个方向,即为三维力. 根据刀具的切削方向,刀具也有三个角,即前角,后角,切削角,我们一般分析在木材加工中到底哪个方向的力起主要作用,就用这个力来作为切削力,有时用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来测量木材切削的动态力

网友(2013-02-28):
我觉得可能参照金工的来算,只是材材料的内应力不同而已其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因为木材的材性不均和各向异性等原因切削力不好算

网友(2017-10-11):
对木工感兴趣

网友(2022-12-03):
找了半天也没有见关于木材破碎 粉碎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