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攻螺钉和普通粗牙螺钉有什么不同---[请教]

楼主(2007-04-16):
小第刚入行不久

6 i: g G

想知道自攻螺钉和普通粗牙螺钉有什么不同?

2 W0 A z& ?/ p% K3 y

网友:

螺帽不一样,螺钉前尖也不一样,材料肯定也不一样

网友(2007-06-07):

也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学习...

网友(2008-05-18):
自攻螺钉主要应用于零件间不受很大轴向力的场合的一次性装配链接。如软金属件,钣金件,塑料等。具有简化加工步骤,方便快捷等有点,而普通粗牙螺钉可用于承受轴向载荷并可重复装配使用的 场合

网友:
用途不一样,
自己拿两个比比,

网友(2009-05-18):
普通螺钉材料是08 A的。加工过后直接镀锌。自攻钉是22A的加工后要淬火达到一定得硬度要求。然后镀锌。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