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抛光具体的工艺如何---[求教]

楼主(2007-04-16):
最近听说了"氧化抛光"这个名词,有哪位大侠知道否?

* u: L- P r- I) F. D- |

具体的工艺是如何的了?

网友(2007-06-20):

氧化和抛光是两个概念,如果用在铝材上,是先化学抛光,然后氧化,其结果是光亮的氧化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