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方面的知识---[求助]

楼主(2007-04-17):
<>请问:1.双速电机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   2.他的接线是否相当复杂,是直接接电源,还是中间有其它装置?
<>   3.它的价格能比普通电机高多少?我想用它带动一个液压泵实现2种流量,是否可行?

网友:

双速电机的变速原理是: 电机的变速采用改变绕组的连接方式,也就是说用改变电机旋转磁场的磁极对数来改变它的转速,就像四极电机变成六级。 主要是通过外部控制线路的切换来改变电机线圈的绕组连接方式来实现。 1、在定子槽内嵌有两个不同极对数的共有绕组,通过外部控制线路的切换来改变电机定子绕组的接法来实现变更磁极对数; 2、在定子槽内嵌有两个不同极对数的独立绕组; 3、在定子槽内嵌有两个不同极对数的独立绕组,而且每个绕组又可以有不同的联接。 能够实现双速电机带动一个液压泵实现2种流量!不过你要算一下流量和压力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忘了说一点:我希望它刚开始高速运行几秒钟,然后自动转到低速运行,是否可以?

楼主:

那价格比普通电机要贵多少?大概要多少钱啊?

网友(2009-03-03):
四六级电机

能不能给找点四六级电机的技术参数来啊?我们单位要用四六级风机,我没有技术参数,设备制定采购点,该采购点网页什么技术参数都没有

网友(2009-05-26):
有没有4/16极的,能不能推荐一些制造厂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极数配合的电机非常少,只能定制。如需要如此大的转速变换建议使用变频器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