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产品里面出现裂纹---[请教]

楼主(2007-04-17):
Hi,各位

   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大家:材质为42CrMoH,直径为47,产品锻造成型后经淬火和高温回火,出到客户后发现产品里面如图如示,请教各位侠士,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那怎么样才能避免类似现象的发生,很急啊.谢谢

( I1 s( w P9 A/ c

网友:

图呢?没有传上来呀!

楼主:

有没有看到?谢谢

网友:

42CrMo属于中淬透性调质钢,) ~. u, @' |9 I5 D; w5 U 840C淬火--油--(4小时之内必须回火,易开裂工件更要及时回火)520C回火--水或油--HBS<=229% ^2 a# j$ f) M6 V+ ^ ; {, ]7 M" z/ g, \) D8 s8 z2 ?表面淬火零件的中间热处理是调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