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度仪---[请教]

楼主(2007-04-17):
关于圆度仪,大虾们可否提供下面的资料:

1.目前主流的圆度仪产品的几本结构,包括几根轴,是否伺服,精度等等;各种不同的圆度仪的测量原理?

2.国内外主要的制造商及其产品型号、特点、价格?

7 D: I J

谢谢。

网友:

目前大部分采用空气静压轴系,也有液压的
你可以看看泰勒的

楼主:

顶起来

网友:

我用过泰勒和三丰的,泰勒的NO.1

网友:

主轴回转精度可达0.02UM

网友:

受益匪浅!

楼主:

园度仪的精度指标有哪些?怎样验收他们?

网友:

最关键就是主轴回转精度,可以用标准球校准.

网友:

楼上有关于圆度仪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泰勒 圆度仪 很好!

楼主:

8楼说“最关键就是主轴回转精度,可以用标准球校准. ”$ @/ a/ U  e1 T2 ]  _
很想全面了解一下,可否详细说说或给出一些资料。

楼主(2007-05-24):

顶一下

网友(2007-06-27):

标准球一般买进口的圆度仪都有附配的,是一个半球,一般用陶瓷材料做或复合 材料做的,精度很高,圆度可以达到0.0几个UM,然后调出圆度仪里的校准程序,就会自动完成啦。校准后你也可以反过来验证一下,把标准球当产品测量一下圆度,看看误差怎么样。当然我用的泰勒的,比较先进。是空气静压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