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钢焊接后总有裂纹,呈蜘蛛网状---[请教]

楼主(2007-04-17):
我们厂的42crmo和35crmo的低合金钢焊接后总是有裂纹,呈蜘蛛网状。用的是506焊条。

网友:

你用J507焊条或者A132焊条试试;注意焊前预热和焊后保温。

网友(2011-09-04):
用857CR焊条,焊前预热,焊后保温

网友:
上面楼主说的对J857cr,焊前预热350焊后绶冷。及时退火。如果温度低可以用A507以上15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