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的成本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7-04-17):
成本是任何一个公司都要考虑的因素,国外水刀,国内水刀的使用成本到底是多少?

网友:

本版其他帖子已经讨论过此问题,欢迎查看.
你是水刀用户吗?能详细介绍下你用的设备的状况和性能吗?

网友:

国内的具体不是很清楚,不过国外的使用成本可能会稍高一些.一些配件的价格要远高于国产的. 当然质量方面绝大多数要优于国产的.

网友(2011-08-22):
国产水刀的直接使用成本应该在80-120元/小时不等,低于和超过都是不合理的。进口的水刀也和这个差不多,长时间使用还是买进口的划算。
欢迎选择我们的CMT水刀,全进口高压系统
希美腾切割装备(上海)有限公司

网友:
看你用什么配件了,应该在15-20万左右

网友:
15-20万左右指的是什么?设备价格?配件价格?

网友(2013-03-27):
哪有卖便宜大地配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