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自动化改造---[请教]

楼主(2007-04-17):
把普通机床改造成自动化的机床

主要要去掉和加哪些东西

电机换了

网友:

普通机床很多种,你要改的是哪种,还后改造后用什么控制?数控系统/PLC+触摸屏等?

网友:

把普通机床改造成自动化的机床:
1、首先对主轴、导轨副进行提高精度的专项修理;
2、用消隙、高传动精度齿轮箱替换原齿轮箱;
3、采用滚珠丝杆或高精度齿轮齿条副;
4、采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及其控制系统。

网友:

C616车床改数控大约需15000元人民币

网友:

我想改台C6140,用KND-1TBII-E的系统和步进电机驱动器,刀架用常州宏达的,主轴电机用和变频器和电机不知用什么牌子的好,还有X轴和Z轴的丝杠用什么型号,步进电机用什么型号什么牌子,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

不明白楼主是将什么机床改造成自动化的机床。请详细介绍一下。大家也好讨论呀。

网友(2007-05-26):

用滚珠丝杠

网友:

3楼讲的很详细,可以再加上上下料的自动化改造方案。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太高,丝杠不换也可,只需修一下,丝杠间隙不太大即可,用系统的间隙补偿消除。如果换滚珠丝杠,国产的以南京工艺和汉江丝杠最好。对616、6140等机床,一般有成品丝杠可买到的。
变频器国产的、LG的、西门子的、日本的均可以,西门子的质量不错。因机床本身有变速箱,电机用四极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即可。
数控系统,华中数控、广州数控、KND、仁和等等均能满足一般要求。
步进电机,X轴用110的,Z轴用130的,均可加减速箱,注意与丝杠螺距配套。
普通四方刀架,常州的还算不错,价格便宜。
如果需要车螺纹,需配主轴编码器。

网友:

九楼满专业的,
丝杠济宁的即可,伺服半开环的得两到三万块钱,步进不考虑主轴功能7、8千块钱就办了。如改成全功能,再加上光栅尺老鼻子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