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作地脚紧固的钢板是否够厚?---[图,请教]

楼主(2007-04-17):
如图所示:现有一条3米长钢梁(重400KG内),垂直焊接在一张14厚(重30KG)的钢板上(此钢板将用地脚螺栓紧固在预埋件上),想请教一下,底板14厚是否够厚。

网友:

实际经验判断,其强度已够用;

具体的计算方法,请诸位设计大师帮助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