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坯夹钳钳口的材料---[请教]

楼主(2007-04-17):
我们厂现在用板坯夹钳吊钢坯,钳口经常掉。焊接后很快就开焊了。请问哪位知道钳口是什么材料的,能不能和板坯夹钳很好的焊在一起?

网友:

板坯夹钳不是用螺栓紧固的马?

楼主:

板坯夹钳是用螺栓紧固的,只是用很短时间螺栓就断了,更换时影响生产

网友(2008-05-17):
60CrMo或20CrMnTi都行,但热处理要掌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