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600淬火硬度不够---[请教]

楼主(2007-04-17):
我公司球铁铸件退火加工齿轮后,部分淬火硬度很低,由于数量少,没有经过热处理又直接淬火,结果基本上没有硬度,请问是啥原因,其组织是杂个变化的,是否有法纠正,达到40以上的硬度。

网友:

我们的齿轮也是直接单齿淬火,硬度没问题,估计你那是热处理问题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知道的大虾们帮下忙

楼主:

一炉中只有一部分没淬硬,而且是炉子最下面的,所以不知道原因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

网友:

有问题上网求助是一种好方法,自己买书查资料是更重要的方法,求人不如求已。
楼主的问题是热处理问题
球墨铸铁
去应力退火、石墨化退火、正火。
建议正火处理。
铸态组织无渗碳体及三元或复合磷共晶,具有细小均匀共晶团组织的铸件可进行淬火+回火处理
850-880C保温20-60min油淬,
140-250C保温1-3h空冷,
350-500C保温1-3h空冷,
500-600C保温1-3h空冷,
球化良好,共晶团细小,石墨细小,无渗碳体的铸件可进行等温淬火
875-925C保温2-4h,淬入400-450C盐浴保持1-6h,冷至室温。
875-925C保温2-4h,淬入235-350C盐浴保持1-6h,冷至室温。

网友:

加热不足往往会导致淬火工件硬度不足。但冷却不当却是淬火工件硬度不足的更常见原因。
工件出炉后至淬火前预冷时间过长,冷却介质选择不当或冷却介质温度控制偏高导致其冷却能力不够,工件表面有氧化皮或附着盐液,淬火后工件从淬火介质提出时温度过高。
淬火组织中存在大量残余奥氏体是工件硬度不足的重要原因。

楼主:

谢谢,但是我们一直用的水淬火,就这次出现这个现象。没有明显的脱碳、氧化痕迹

网友:

一炉中只有一部分没淬硬,而且是炉子最下面的,所以不知道原因

工件出炉后至淬火前预冷时间过长,
冷却介质温度偏高
淬火后工件从淬火介质提出时温度过高。

能理解这三条的工作过程的原因??